CP1E MDOBUS 通讯求助

楼主(2013-05-19):
高手们
小弟用OMRON CP1E MODBUS 和2个仪表通讯 参数如下: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 停止位 2 偶校验
参数设定和仪表都没问题,我附上程序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在哪里。
同样的程序 才CP1H 我测试过无数次 没问题的 通讯正常。
描述:程序

网友A:
MODBUS,只能用8位数据

楼主:
QAZX :我测试CP1H 成功 数据格式确实设定的是 8 1 N

网友B:
欧姆龙的MODBUS好像只能用8 1 hostlink可以随便用

网友C(2013-10-13):
你使用的事内置端口还是外置端口?

网友C:
仪表通讯 参数: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 停止位 2 偶校验 只能是选用RS-232C无协议通讯
你的外置串口协议选错了。

网友C(2013-11-26):
欧姆龙的MODBUS-rtu 只能用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