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简单程序分析求助

楼主(2013-05-20):
图片中的程序,自己分析如下:
当通道200中的数据为#7FF时,
D210——#7FF(BIN数据),
D220——2047(转换后的BCD数据),
比较D220与#800,结果应该是P_LT为ON。
但模拟运行结果为OFF.
疑问是:CMP中的#800,是BIN格式的,还是BCD呢,
手册中写的无符号BIN数据的表示方法是#开头的,很困惑,求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真牛暗暗

网友B:
要搞清 # 是表示十六进制数 十进制数用&表示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代表十六进制,&是十进制值,编程时看需要哪种形式

楼主:
#后不能加BCD码么

网友B:
三菱的PLC 十六进制常量用H表示,十进制数的用K表示,例如H23表示(十进制数K35) 而OMRON PLC 十六进制数#表示,例如#35表示十进制数为(&53)

网友E(2013-07-09):
那TIM 指令中#后面的数字也是16进制?

网友F:
学习一下啊欧姆龙的十六进制、跟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