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哪位大侠有啊,急死了。。。。
看不太明白这款PLC的输出啊,求高手指点。
附件: IMAG1119.rar (628 K) 下载次数:663

楼主:
哪位手上有啊,大侠们

网友A:
这是金丰(台湾),看看厂家给说明书。

网友B:
我以前修过这种形式的设备,我问过金丰的厂家,他们说这PLC是他们要求台湾一家公司为冲床定做的。好像没有编程口。你看不懂的那几个是冲床的电子凸轮的接线。(编码器)用来测量冲床的角度的。我看过冲床的说明书,但是好像没有介绍PLC的。
  • 下载积分:+1(gkrjy_ygc)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修过这种形式的设备,我问过金丰的厂家,他们说这PLC是他们要求台湾一家公司为冲床定做的。好像没有编程口。你看不懂的那几个是冲床的电子凸轮的接线。(编码器)用来测量冲床的角度的。我看过冲床的说明书,但是好像没有介绍PLC的。

    当电子凸轮在0度与180度的时后输出信号分别为Y03/Y20   ,就是要知道这两个信号就好了,现在在改造这个设备,加双手臂。实在找不到这两个信号,就在外围做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