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在前在后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3-05-20):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A:
P区上升沿,你放到前面,取谁的上升沿啊?

网友B:
就本程序而言,P在前还是在后区别不大。
P在何处,就取它前面所有条件的ROL结果来判断是否ON一个cycle。
这几段程序都无法实现单按钮启停的功能。

楼主:
请问版主:
Q0.0可以实现单按钮起停功能呀。

楼主:
请问版主:
Q0.0可以实现单按钮起停功能呀

楼主:
Q0.0可以实现单按钮起停功能呀

楼主:
为什么呀?

网友B:
用RS指令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的分析是错误的。
RS指令是先扫描SET端和RESET端的条件状态之后再扫描输出Q,所以可以成功实现单按钮启停。
网络3和网络4中的程序是不行的。

楼主:
问题又回到原点,
网络1能实现单按钮起停控制。
网络2却不能。
不就是P前P后的问题吗。
Q0.2在I0.0按下时从0到1又到0?若是改成S1R(置位优先)不也可以实现单按钮起停控制。

网友B:
Q0.2的问题在于,它只是ON了一个扫描周期;
当第二个扫描周期时Q0.2触发了P上升沿,所以立刻将其复位掉了。

楼主:
谢谢版方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