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程序修改后,要不要清除内存

楼主(2013-05-20):
三菱PLC程序下传到PLC里面,在调过程修改了程序,修改后程序有增加,也有减少的,重新下传要不要清除PLC内存,我发觉不清除PLC内存,程序会错乱,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现象。

网友A:
三菱PLC碰到过程序错乱的情况,最好清除PLC内存,再下载新程序.

网友B:
如果有一部分是靠内存的设定值来运行的话,最好清除;或者下载程序并正确设定工艺值后断电重启。

网友C:
要看你编的程序是否考虑周全,当需用的数据区内有非法的数据时,程序如何处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网友E:
三菱我的从来都没有做过清除内存,只要你的程序定义好
只是使用OMRON的CP1E就是遇到过问题,相同的程序,第一次下载,程序已经运行了,可是就是有个参数值不会变,然后什么都没有改,清除内存,然后重新下载原来程序,就什么事情都没事,这件事情不是一台的问题,而是每一台都是需要这样,奇怪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