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模块求助

楼主(2013-05-20):
请教三菱CC-LINK模块QJ61BT11N能否可以插在QJ72BR15的基板上,用以实现和另一台PLC通讯,见文件图·

网友A:
可以,QJ72BR15是H网模块而已,跟CC-LINK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只要資料分割好了,就可以讀取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可以啊,把参数设置好就行!

网友D(2014-04-15):
怎么弄 没太明白。。。。参数怎么设置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