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同英威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05-20):
我用组态王同英威腾变频通讯,组态王信息窗口显示通讯失败,但还是能把给定的频率传送到变频器上,但就是显示不了变频器上的频率。也就是无法接收。通信参数设置的都一样的。不知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2013-06-24):
兄弟,最后怎么搞定的呀,我也碰到了相同的情形,英威腾与信捷PLC485通信,PLC已提示通信已OK,但没法启控
,不知各位同仁有没有碰到过!
英威腾与信捷PLC 485通信程序.pdf
组态王同英威腾变频器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