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电动比例阀门是靠里面的普通单相电机正反转来控制阀门的开度的...导热油从热油锅炉供给阀门经过流入烘房再回到热油锅炉.烘房的温度严重滞后....用PID效果不好...有那位仁兄用自适应FUZZY做过....望指点一二..小弟在此先谢过了.....要求用PLC的两个输出点控制阀门电机正反转来控制烘房温度....用PLC的PT100温度模块读取烘房温度..调试前只要输入阀门全关到全开的时间(秒)系数,再设定温度值就能快准稳到达设定值...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做过,我这里有个废水处理用的是西门子300PLC输出4-20MA控制气动薄膜阀,来控制油温的

网友B:
楼上的那样做 才可以啊 我 是做那烤漆的   !我就用个温空表(4-20MA) 控制一个比例 阀!

网友C:
山武的温控器可直接控制阀开度的电机正反转,比PLC自己编程控制好。
我用的是山武SDC312GA000100,不过此温控器较贵,当年化了几千大洋啊

网友D:
都是PID控制,只要你知道PID的参数,就用国产的PLC加温度输入,模拟量输出就可以做了,若是控制阀门的开度,就连模拟量输出都省了,总体实现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加上个触摸屏(为了调试方便,这个可不要省额),也不过1500就行了,用这个控制可以很理灵活,不像那些阀门控制器,有些特发事情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PID控制,只要你知道PID的参数,就用国产的PLC加温度输入,模拟量输出就可以做了,若是控制阀门的开度,就连模拟量输出都省了,总体实现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加上个触摸屏(为了调试方便,这个可不要省额),也不过1500就行了,用这个控制可以很理灵活,不像那些阀门控制器,有些特发事情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就是不用模拟量输出,,只用两个开关量的...仁兄方便提供一些程序参与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武的温控器可直接控制阀开度的电机正反转,比PLC自己编程控制好。
我用的是山武SDC312GA000100,不过此温控器较贵,当年化了几千大洋啊

高档的仪表有这个功能的有好多...都是设定阀门的全关到全开所需的时间就行了,,很好用的...但好贵....我就是想用PLC代用....

网友E:
本人认为考控制导热油流量来控制烤箱温度不合适,试问如温度到达设定时阀关小,此时锅炉内导热油温度因得不到热交换而温度快速上升。引起锅炉的控制的不稳定。如负载回路不是很长而且经常变化就用PID控制锅炉的出油温度也就是烤的进油温度。如油路太长而且经常变化。就用多段速控制锅炉炉排,对于引风机和鼓风机可以根据负压和氧气探测器控制也可按比列控制。以上本人观点。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认为考控制导热油流量来控制烤箱温度不合适,试问如温度到达设定时阀关小,此时锅炉内导热油温度因得不到热交换而温度快速上升。引起锅炉的控制的不稳定。如负载回路不是很长而且经常变化就用PID控制锅炉的出油温度也就是烤的进油温度。如油路太长而且经常变化。就用多段速控制锅炉炉排,对于引风机和鼓风机可以根据负压和氧气探测器控制也可按比列控制。以上本人观点。

兄台先不要考虑导油炉的因素...从油炉出来的导热油温度基本上是恒定.....关键是电动比例阀这边...以往是用高档仪表控制的....效果非常好....因为成本和灵活性的问题,本人想用PLC代用...以往还要用PLC跟仪表走MODBUS才可以在屏上设定温度和显示过程温度...单独在仪表上设定又不灵活....

网友F:
本人造温控阀的,用的是霍尼韦尔dc1040温控阀专用的,继电器输出,控制阀门电机正反转,导热油控制温度很稳定,还有台仪fy900价格多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造温控阀的,用的是霍尼韦尔dc1040温控阀专用的,继电器输出,控制阀门电机正反转,导热油控制温度很稳定,还有台仪fy900价格多不高

这位仁兄。。。你所说的这种仪表我还有两个。。。。就是折下来的。。但不带能通信的。。。。

网友G:
台达就有电动阀专用温控表,且带Modbus通讯,不到500大洋!

网友H:
LZ首先学习下什么叫模糊控制吧!很简单的!

QQ:346994482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首先学习下什么叫模糊控制吧!很简单的!
这位仁兄请指教下。。。我一直在搞二维的FU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