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各位大侠,咨询下,win 7 64能装以下几款编程软件吗?

  1、西门子300、400
    2、win cc触摸屏
  3、博途V11
    4、AB PLC编程软件
  5、西门子200
   6、三菱PLC编程软件
7、factory view AB触摸屏编程软件

哪些能装,哪些不能装?

网友A:
都能安装的。至少可以安装XP虚拟系统。

网友B:
西门子的可以,三菱的就不行,AB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建议,做两个系统,需要用到的就进入那个系统就行了,你不会同一时间调试不同厂家的产品吧

QQ:84818626

网友C:
1、西门子300、400
Step7 V5.5 SP1或以上,博途Step7 V11 Sp2或以上,博途Step7 V12.
    2、win cc触摸屏
WinccFlexible2008 Sp3或以上
  3、博途V11
见1
    4、AB PLC编程软件
RsLogix500 V8.3或以上    RSLogix5000 V20或以上。
  5、西门子200
Step7 Microwin V4 Sp9
   6、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V8.98C或以上
GX Works V1.69S或以上

Good Luck~

网友D:
可以装,遇见不兼容对话框,忽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