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606pc 无输出

楼主(2013-05-20):
安川变频器606pc 无显示灯亮 无输出,电源有电输入,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内部电源模块故障!
下载积分:+1(dengfe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 如何解决? 还有变频器按键板延长接线需要什么东西?设置什么?

网友B:
这个是需要维修的,如果没修过建议让内行的维修,不然容易越修越坏.另外这种小功率的变频器价格不是很高也可考虑更换.
下载积分:+1(dengfe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