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各位大虾帮下忙fx1n的PLC中mov  K85  K1Y000怎么就没输出高四位(转换条件已经满足)??

网友A:
-----[MOV K85 K1Y0]
==>K85=01010101   K1Y0=Y3~Y0
==>Y3=0 Y2=1  Y1=0  Y0=1

网友B:
1 楼说的对。如果楼主不明白可以自己仿真。把K85转换成二进制。
  • 下载积分:+2(王志勇爱媳妇) 蛮积极的。
  • 士林变频器代理 18312516885

网友C:
    K1---4位
    K2---8位
    K3---12位
    K4---16位

网友D:
    三菱PLC的MOV指令会将超出目标位数部分不做处理。
    16位的数传到4位目标地址只有低4位有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PLC的MOV指令会将超出目标位数部分不做处理。
    16位的数传到4位目标地址只有低4位有效。

    以前还以为超出范围整个指令会无效呢!

网友F:
    k1y0没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