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roface触摸屏多机通信

楼主(2013-05-20):
请问一个PLC能与多台Proface触摸屏实现通信么。几台触摸屏的画面要一样,方便不同位置的人员查看。好比,一台电脑驱动几台显示器。请问具体该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A(2014-01-21):
PLC要有网口的话,接一个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B:
plc加通信模块,将触摸屏连到各个端口上设置一下通信参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