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这个软件可以再 在线调试时 监控程序里所以寄存器的值?
互相交流

网友A:
监视写入模式

网友B:
可以的 监视写入模式。不过在调试设备是建议停止设备,待程序写入后在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位前辈,我安装完GX-DEVELOPER8软件,打开编程时显示初始化失败,我删除掉了注册表中的MITSUBISHI选项,结果还是那样,各位大侠有何高招

我知道的只能是重装系统了!

网友D:
可以啊。也可以离线仿真啊。

网友E:
重装的也不一定能行,我试过帮别人的IBM X220的电脑装,不是不能安装,就是安装后运行后显示初始化失败就退出了,最后的只能用最早期的版本来做(DOS时候的版本),好在他很少用到三菱。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做成

QQ:84818626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各位前辈,我安装完GX-DEVELOPER8软件,打开编程时显示初始化失败,我删除掉了注册表中的MITSUBISHI选项,结果还是那样,各位大侠有何高招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