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4 为何零点信号烧坏

楼主(2013-05-21):
如图,最下端零点信号是接 24V电源 还是5V的呢 昨天接线模块冒烟了,,,但资料应该没错吧?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用24V就是 10 脚和8脚
5V 10脚和9脚

网友B:
可以说下接线要求一栏中O 和 △分别代表什么要求吗?

网友C:
O 符号 意思是 需要接线
三角形 符号 意思是 按照需要接线
正负极都可以连接到公用端 COM

网友D:
"用24V就是 10 脚和8脚
5V 10脚和 9脚"
那么,不是共用 10脚接 阴极?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