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21):
FX1S 30点PLC X0做为急停使用,但程序里没有写入X0
现在有几台机器急停没用了。换了急停开关PLC X0指示灯会亮。
这些机器是以前的电工做的,那个电工前年辞职了,现在也联系不到人。
X0做急停,然后程序里面不用写X0进去,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编程软件找到参数-plc参数-plc系统-有一项设置启动端子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您,hnyyhym 师兄

网友B:
应该在PLC参数设置了。

网友C:
谁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此功能的具体用途
朝花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