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A1-30MR编程器请教高手

楼主(2013-05-21):
我这里有一台士林A1-30MR编程器CPU灯一闪一闪,请教高手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多谢

网友A:
你清空一下内存看看是否还闪,闪说明显应该是硬件问题,不闪那就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了

楼主:
这个编程器是老款的,无法连接电脑,只能用手持编程器,现在手上还没有这种编写器,这种老款编程器如果电池没有电,程序会不会没有了,

网友B:
我也是来学习的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C:
没电也不会清空的。

网友D:
第三个电池灯有没亮,没电程序丢了就会一闪一闪

楼主:
电池没有电了也不知道,后来又把总电源断开,大概半个小时把总电源合上去,就这样cpu灯闪,应该是程序没有了,多谢楼上几位热心网友帮助

网友E:
PLC 上电池灯BAT有亮吗,如果没有亮的话,可能是PLC工作电源电压偏低。看一下电源电压多少,这个PLC内电源是一个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如果程序要没有了,应该报警灯常亮。

网友F:
清楚内存就会好的

网友G:
怎么清除内存?
喜欢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