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转换与程序编辑什么方法好

楼主(2013-05-21):
三菱品牌:
向大家学习下;触摸屏编辑的画面与PLC程序里如何编程比较简单。如(自动画面)在加工中,点击(手动画面).或者选择其它画面时,无法转换。在程序里面需要怎么编辑。必须自动停止时候才能转换其它画面。谢谢

网友A:
可以在触摸屏上制作 一个提示窗口啊。如(自动画面)在加工中,点击(手动画面).或者选择其它画面时 跳出一个提示窗口。
下载积分:+2(小珠珠) 感谢!

网友B:
画面按钮都使用PLC停止按钮控制
下载积分:+2(小珠珠) 感谢!

网友C:
你的要求就是不想让现场的操作员工误操作触摸屏是吗?弄一个屏保程序不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小珠珠) 感谢!

网友D:
当某位状态为ON/OFF/range/other状态时按钮有效设置如下图:
下载积分:+5(小珠珠) 感谢!

网友E:
个人想法,在自动运行的时候PLC里加个状态的M点,在屏的程序中画面转换有个条件的,在M点 OFF时,有效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小珠珠)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