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问一下关于GX软件的软元件替换问题

楼主(2013-05-21):
为什么要设置点数啊?这个设置点数是什么来的?大家看看我发的图片,求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A:
一併置換的點數 打Y0 M1 4點
就會跟你寫的圖片一樣的結果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点数是1的时候,就是把Y0换成M1
点数是4的时候,就是把Y0、Y1、Y2、Y3换成M1、M2、M3、M4,这个相当于K1Y0换成K1M1

网友B:
学习了,以前都是一个一个改的。吐血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