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跪求 大神 赐QPLC 与FR-A700变频器CC-LINK通讯程序

楼主(2013-05-21):
跪求 大神 赐QPLC 与FR-A700变频器CC-LINK通讯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A:
原来用过,不过程序不在家里的电脑上。。。
其实不复杂啊,只要按CC-LINK给变频器分配号站号后,
变频器的相应地址就自动分配了
就可以通过CC-LINK给变频器写频率啊,RY来启动等
明天给你找找

网友B(2014-05-03):
在论坛附件上传就大家都能学习了

网友C:
网上搜一个三菱变频器通讯卡A7NC中文手册,什么都知道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