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一个用内部脉冲测距的方法

楼主(2013-05-21):
CP1H,只用电眼输入,没有编码器,内部不能用计数器或计时器,第一个信号测距开始,第二个信号结束,求第一个信号到第二信号之间的脉冲。

楼主:
是问题太简单还是什么回事呢?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您是考人家呢还是求人家帮忙

网友B:
应该是想用光电来代替编码器吧,没表达清楚,用计时器的话速度变了就不一样了,
要用一个打孔的码盘来检测就可以代替

网友C:
正在学欧姆龙的东西,指令不熟。但是你的表达肯定错了。伺服走定位,用脉冲就可以。如果是普通电机。就用编码器来走定位,或者光电((比较不准)。

网友D:
位置控制,四则运算

网友D:
根据机械变比.确定变量.电眼安装距离是被除数.

网友E(2013-06-20):
要测距一定要用编码器才能测量出距离

网友F:
指令里本来就有的,问题应该是开始到结束的脉冲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