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3-05-22):
S7-300CPU315-2 DP坏了,只要换PLC把原来的卡插上就可以了吗?

网友A:
用MPI把原来的程序读上来,在下到新的CPU里面好点吧!没试过换卡

楼主:
有没有那位直接换卡的?

网友B:
程序是要读出来的,然后下载到新的CPU,硬件版本不一样还需要升级处理。

网友C:
硬件版本不一样还需要升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