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用D8030定时,已经对VR1进行调整,为什么监控到D8030的值总是0呢?

网友A:
看看电位器是不是不起作用了。或者寄存器地址搞错了

网友B:
因为你那时间继电器还没有接通  接通就不会有这情况了

网友C:
把梯形图贴上来看看。

liuliangd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那时间继电器还没有接通  接通就不会有这情况了

在监视模式里,调整电位器后也应该能看到D8030和D8031的值不是0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B:
两种情况:1因为你那时间继电器还没有接通  接通就不会有这情况了
          2电位器的初始值就是0,必须进行调节才会有值 范围0-255

网友E:
你把D8030的值传送到一个不用的寄存器中就可以看到了。
liuliangd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把D8030的值传送到一个不用的寄存器中就可以看到了。

应该是不需要传送的,在监视模式里能直接看到D8030和D8031的当前值的。
liuliangd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种情况:1因为你那时间继电器还没有接通  接通就不会有这情况了
          2电位器的初始值就是0,必须进行调节才会有值 范围0-255

你是对的,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