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想想这个设备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3-05-22):
客户要求用电动泵抽2L油,误差在0.2L;到位后停止抽,我用液位变送器控制,但怕不准确,如果用称重来完成,但这个机械图如何设计,因为这个油箱还的连接下一个电机。哪位高手帮我想想,如果能实现这个重量别的方法也行,PLC控制的哟?用什么材料,还有如何设计机械图!

网友A:
这个用计量泵就行,比如买50cc的计量泵,计量泵转一圈就是50cc,搞个计数器就行。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因为客户需要使用凸轮泵,真空度大,如果小了的话可能抽油抽不净;我还的用触摸屏和PLC 控制,所以还的还编程?

网友B:
干吗要称,先将油抽到容器里,在容器2L位置处加浮球。就这么简单

网友C:
不是有那种蠕动泵吗?可以精确到你说的精度。

网友C:
PLC可以和蠕动泵做通讯,或者控制蠕动泵的启停也行,做触摸屏也可以实现。

网友D:
流量计,计脉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