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螺杆空压机改造,电机是三菱4级50HZ感应式电机功率37kw,运行电流70A,.加入变频器F740-37K.无PID运行,启动运行到8HZ有(OL)过流报警,调整启动频率Pr13为10HZ,不再有报警,运行平稳50HZ运行时电流50A,30HZ运行时30A,以上电流均为输入电流,变频器输出电流pu口显示50HZ时68A,30HZ时71A.,根据用气量大小,看压力表显示随时调整频率,每天节省电量80KWH,运行三天无异常,第四天改为PID运行,压力变送器0-10V,目标值端子2,测定值端子4,参数设定如下Pr128(PID动作选择):20(负作用端子4),4#端子的电流,电压转换开关为OFF,Pr267=2(测量为0-10V),RT(Pr183=14)为PID有无开关,上限频率(Pr1=50),下限频率(Pr2=30),各参数设定好后,关闭电源,接好压力变送器输出(当时生出正在进行管道压力0.65MPA,压力变送器输出7V),关闭其它空压机,启动变频空压机,正常频率34HZ,闭合PID开关,频率马上下降,并报警停机,报警代码EOLT(失速防止),按stop消除报警,PID 推出(RT断开),在启动,运行指示灯闪亮,无法运行,停止。闭合PID开关,在启动从0HZ启动,8HZ时报警EOLT,停机。把设置恢复出厂ALLC=1,拆下4#,5#端子电线,RT断开,拆下负载端电线。PU口启动,从0HZ启动,外部启动,电位器2#,10#端子电压4V,启动,运行指示灯闪亮,无法运行。设定启动频率为10HZ,pu口运行还是从0HZ开始。正在与营销商和三菱客服协商中。

楼主:
每天运行11小时左右,改造前耗电360KWH,空压机余量很大,小的又不行,因为有2小时用气量很大,时间又不确定。所以有改造的想法,好事多磨难啊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这是手册的下载地址http://down.ymmfa.com/?id=301

楼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今天早上,试了一下,变频器居然正常了,再也不敢尝试PID了,做了个两段速。

网友A:
空压机其实应该算是重负载,跟风机水泵的负载类型是不同的,所以低速运行的时候容易出现过流故障

楼主:
报警是正常的,报警后错乱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