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三菱PLC连接线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5-22):
小弟最近刚开始学PLC,几天从单位拿到个旧的FX0N三菱PLC,想练练手,没想到碰到以下问题,还请各位帮忙看看:
我网上买了根232 TO SC-09的连线,后来发现自己接的是笔记本,结果从单位领导那里拿了根232转USB的转换街头,不过发现系统无法辨认,估计是没装驱动,不过小弟在网上找了好一会也没找到,不知是否有前辈有这根线的驱动,有的话麻烦给下,小弟先谢谢了。
图:

网友A:
用驱动人生自己搜索驱动看看,或者能知道你的转接线的芯片型号也行,一般这类线的芯片是PL2303的,还有你什么操作系统?目前有好多是不支持7系统的。

网友B: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在网上搜一个,基本上没问题的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线。驱动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是不是这个邮箱
231916771@qq.com
如果不会安装可以Q我。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有不懂的会再问你们的

网友D:
怎么啥都是从公司里面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