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西门子200的PLC通讯有很多方式

我已经使用过 RS-485  modbus通讯。DP  profibus-dp  ,现在准备使用CP243-1以太网。
虽然用过,但也只是按例子去做,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有以下问题需要高手解答

1,RS-485  modbus通讯,  S7-200 PLC作为从站  通讯可以选择输入,输出,模拟输入,保持寄存器。
以前做都是把所有数据都汇总到保持寄存器中,然会传给上位机。
对于上传数据有没有数量上的限制?  最多传送多少?   可不可以输入,输出,模拟输入,保持寄存器等数据同时传送? 具体怎么做?重复写通讯程序吗?

2,CP243-1以太网,如果是S7-200于上位机(计算机) ,那么PLC需要做哪些工作? 通过以太网配置向导,生成了1个子程序。然后调用这个子程序。
那么上位机是怎么读数据的呢,有数量限制吗?和DP  profibus-dp类似?

3,DP  profibus-dp     这个比较简单,PLC不需要做太多,只要把要传送和接受的数据合理汇总就好,对于传送数据量比较大时如何传送?  分批打包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哥,你做学术研究呢。。。怎么不考虑成本。
工业里可靠性当然是第一,成本也要考虑 吧。
我也不懂成本这些,但听说200的成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你做学术研究呢。。。怎么不考虑成本。
工业里可靠性当然是第一,成本也要考虑 吧。
我也不懂成本这些,但听说200的成本比较高

200成本高? 在同等质量和性能中200是最有性价比的了,小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