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小弟最近刚发现三菱Q系列有可以使用功能块以及标签进行编程的方法,但不知道用这些方法进行编程与传统方式的编程在执行时间和执行效率上哪个更有优势,还有对于重复执行的程序,把它做成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好还是用FB功能块进行编程更方便?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网友A:
FB实质上就是带有参数的子程序,在IEC中,你可以尝试使用GX Works软件,将不存在子程序这个概念了。

无论是FC,FB乃至于子程序,其最终目的就是减少重复代码而已,没有这些,你也可以完成既定任务。

至于标签编程,在有些厂家也称作符号编程,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程序与硬件的隔离,即程序的逻辑结构与硬件的IO的隔离,这种隔离的好处是程序员可以更加专注于程序逻辑与算法的构建,而不必对于IO的分配予以更多的关注,在硬件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程序员不用改变程序,仅需要在标签中更改对应的IO地址就可以,同时,使用标签编程,有助于在程序与程序之间进行程序的复制,而无需去修改地址分配。

Good Luck~

楼主:
不过我听有人说好像用FB和标签编程会降低程序的执行速度,对一些有响应速度要求的系统是不是就不适合这种编程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