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机转速

楼主(2013-05-23):
各位大虾:有没有做过用高速计数器测电机转速的。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加编码器就行。但分辨率要很高的才行。

网友B:
看你电机转速多快啦,要选择相应的分辨率,太高了不行的,如果速度有减速箱加轴头并且转速不高的话,可以用接近开关接入高速输入点来检测

网友C:
加编码器 调用高速计数器 和定时中断 检测电机转速并计算出实际转速
男儿当自强

网友D:
看你对精度要求了,可以编码器,也可以用个接近开关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楼主:
转速在一分钟30000转以下

网友E:
用定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