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有木有热过载,短路,接地,缺相保护

楼主(2013-05-23):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不同功率的电机是如何对电机起保护作用的如:过载,短路,接地,缺相等。

网友A:
其中只有过载是可以设定的。当有多台不同功率的电机时只有超过设定电流时才会有过载保护。也就是说相差大的电机对于小的电机是没有过载保护的
噢,是这样啊,谢谢了

网友B:
每台电机都要加热继电器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变频输出后,每台电机用接触器和热继电独立控制。

网友D:
功率不一样大的电机用一个变频器启动,应该不好用,因为每台电机的启动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