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PLC中梯形图的急停按钮

楼主(2013-05-23):
各位大神,PLC梯形图急停按钮为什么要用常开点,而外部接线用常闭点,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越详细越好,谢谢。
下载积分:+1(903636024) 好贴!

网友A:
最好把急停开关部分的梯形图发上来。

网友B:
外部用常开的话,如果线断了,需要急停时就没有效果了,因为断线就没有输入。
所以外部用常闭,线断掉就相当于输入了急停,可以保证安全
下载积分:+1(410627175) 好贴!

网友C:
我觉得是这样:程序运行后,读各个开关量状态,外部接线常闭,程序内常开点导通(闭合),设备正常工作,当急停被按下或断线,设备会急停,这是为保护设备考虑

网友D:
这个不需要解释,只要你从安全的角度去考虑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同意四楼。因为这和马达的硬极限位置sensor一样。时刻有信号反馈的。你拔了它。或者它坏了。机器就报警了。这才是它的作用。搞得复杂点的急停开关。一个开关还接了两个信号的。

网友F:
總之就是安全

网友G:
假如它断了,你也就起动不了了。就那么容易。

网友H:
2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I:
关键看你怎么用

网友J:
考虑到使用者的安全 为什么用常闭 你自己多多思考一下 安全 安全 安全!!!
如果没有安全保障 我还要机器做什么?????

网友K:
二楼解释的很详细了!

网友L:
由于外部急停一般都是串入控制回路的,急停时,就直接断电,而在PLC里边,急停是要触发一个命令,让PLC去执行相关的动作,所以就要用常开啊

网友M: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若外接常开,发生故障时,按下急停,1:程序运行停机。2:若外线不通,程序接收不到急停信号,不停机。

网友N:
关键就考虑断线也安全

网友O:
二.三楼解释的很详细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问题的侧重点是,为什么 PLC不与外部统一,学习了。

网友P:
因为是急停作用,关键就是要可靠和安全,如果外部接常开如果开关故障或断线就很危险。安全系数就降低了很多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Q:
楼主意思都接在常闭上?

网友R:
不是只考虑设备的安全,人身的安全更重要。

楼主:
谢谢各位,我问题的侧重点是,为什么 PLC画梯形图时不与外部统一,要写成常开点?不过现在明白 。

网友S:
你思考一下就会明白。

网友T:
外边用常闭点是沿用了硬件接线的习惯,当线断开时能把电路断开。程序里用开点或闭点要考虑这段程序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U:
2楼对的

网友V:
懂不懂plc 啊

网友W:
从安全角度出发考虑必须用常闭点

网友X:
二楼说的对

网友Y:
2楼的说的不错

网友Z:
兄弟们说的都很对,人员的安全第一,硬件是断开接触,PLC内部接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