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法

楼主(2013-05-23):
请教各位大侠,这样写有没有问题:
mov D200 C1
mov K0 C5

网友A:
C计数器不能传数值吧,不明白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B:
没有见过这么写的

网友C:
可以这样写的,但前提是你这个计数器没有在其它地方做计数用。像你说的这个为一般计数器,可以做16位的数据寄存器用。同样,高速计数器可以做32位的数据寄存器用。

网友D:
长见识了啊,3楼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要自己去实践后菜知道啊!

网友E:
可以这样写,不过意义不大,计数器当做16位寄存器用

网友F:
理论上应该不可以,但实际没试过!

网友G:
可以这样写,不过没试过,

楼主:
3楼正解,谢谢指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3楼让我又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I:
可以这样写,貌似很少用。

网友J:
可以直接 RST C5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