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5-23):
控制要求:厕所蹲坑的墙壁上装了一个接近开关,每天早上7点,12点,17点准时出水冲洗,当有人使用过后,延时10秒冲水,用PLC控制。
请问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简单啊,时间来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PLC有内部时钟的话,把时钟数据读出来,和你说的那几个时间点比较,当相等时产生一个脉冲。把这个脉冲信号保持并延时,延时到之后保持自动断开,用这个保持来驱动Y控制外面的水阀充水。几个时间点的触发信号和外围传感器的检测信号在程序中并联。

网友C:
用PLC会不会有点浪费?

网友D:
三菱Q
SM400
---||-------------------[DATERD D0] 讀萬年曆
-[= D3 K7]------|---(M0) 時間比對
-[= D3 K12]----|
-[= D3 K17]----|
M0
---|^|------------|----(Y0) 水閥
X0 |
---|ˇ|----------|----(T0 K100) 計時10秒
Y0 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