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工厂扩建,原变压器是250KVA的,现在又加了一条粉体流水线,相应的空压机也要加,原先工厂里总电流差不多是300A左右,如果要扩容,变压器要多大,315KVA还是400KVA?新增加的电流可能有250A左右。

网友A:
400KVA额定电流557安,你看着办.

网友B:
三相电力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可以这样算的,变压器的容量*1.44=额定电流
400KVA的额定电流是576A 315KVA的是453A 500KVA的是720A 你可以根据你的用电功率与电流来给理选择变压器的容量。
不过你要知道:容量到达315KVA的变压器就算是高配了,每个月一度电不用也要缴纳2W多的座机费。详情你可以找变电站的人员了解下。
相信自我!

网友C:
个人觉得用400KVA的,特别是工厂里要留有余地,只怕那天又要装一台设备了,难道说又要从新安装一台变压器吗?

网友D:
要宽备,窄用。

网友E:
再加一台和以前同样的250KVA容量的变压器,可以节约成本。1、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注意!变压器并联运行是有要求的,请找专业人士安装;2、两台变压器独自工作,使得两边负载尽量相等就好。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F:
我楼上的说的不错,两个变压器稳定性高,投入也小

网友G:
增加和原有同一的变压器,两台并联投入运行。对以后变压器的维护、检修有交替使用方便

网友H:
315KVA足够,设备运转特别是流水线全部设备的K值在0.7---0.8之间,就是说不是所有用电设备同时运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力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可以这样算的,变压器的容量*1.44=额定电流
400KVA的额定电流是576A  315KVA的是453A     500KVA的是720A    你可以根据你的用电功率与电流来给理选择变压器的容量。
    不过你要知道:容量到达315KVA的变压器就算是高配了,每个月一度电不用也要缴纳2W多的座机费。详情你可以找变电站的人员了解下。

计量高压侧的话应该不需要这么多座机费吧?计量低压侧是按照供电局的规定收取百分之几的铜损、铁损费用的,计量高压侧的话是按下面负载的实际用电量来收取的电费吧,希望熟悉这方面的朋友解答一下。

网友J:
要留一些余量,不然要错用设备。

网友K:
现在电力公司是一户一变的原则,不允许两台并联运行,再者变压器只要大于500KVA就是高计量的方式,所以要增加高压柜的.低压柜的铜排也要增大,考虑再三,还是建议上630KVA的,电流909A,至少几年不用烦了.企业在发展不能紧巴巴的过,否则过一年又要重新来过,劳命伤财!!

网友L:
路过,顺便学习。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