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三菱PLC

楼主(2013-05-23):
单位的机床用的是三菱的PLC,具体型号我没看,应该是FX系列的,现在碰到下面的问题
机床在手动状态下能够完成全套动作,机床切换到自动控制后就会停在一个点不动了,请问是什么情况
求知识

网友A:
用电脑去监看比较快,很快就知道了
额,程序太复杂了,监看来不及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不完善,如果之前自动情况下是好的,那么有可能是机器上的某个检测传感器出现了问题。把程序读出来,监视其运行状况。找到问题的具体所在。
如果传感器有问题的话,手动应该也不能动啊

网友C:
手动情况下若无异常的话,说明你机器的机械结构和驱动是没什么问题的!自动时会停在某个点不动,每次都是在同个地方不动的话,那就是你的检测元件未检测到导致的!每次不动的地方不相同的话,建议上线监视看看吧!
如果是检测元件未检测到的话,那为什么手动能检测到?
求助帖,关于三菱PL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