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omron “DEVICENET”单元 CJ1W-DRM21
说明书上使用步骤如下:
1.将CPU模组设定为“program”模式
2.将主局功能启动开关(n CH Bit 06)由OFF
  →ON

3.将扫描列表清除开关(n CH Bit 01)由OFF
  →ON

4.选择固定配置区域1~3
  主局固定配置区域1设定开关(n CH Bit 08
  由OFF→ON

5.将扫描列表的启动开关(n CH Bit 00)由
  OFF→ON

6.再将CPU模组设定为“run”模式,即可正常使用该单元。

我想问的是:既然CPU模组设定为“program”模式,则不能运行程序了,那么如何使以上的各个位元由OFF→ON呢?麻烦有用过该单元的各位大虾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A:
首先,你那些操作是启用DEVICENET应用的,CPU在PROGRAM模式可以。只需要对相应的位进行操作即可,操作完成后,再改CPU运行模式。具体的其他应用需要看DEVICE NET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