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15KW的,控制频率50HZ、15KW的电机,需要三种速度控制。那么高速可以调成80hz运转吗?如果不能,那么变频器作用是干嘛的呢?很困惑啊?

追问一下:我现在用的电机铭牌参数中转速为:1465r/min,客户要求通过变频器设定:低速转速为700RPM,
                                                                                                    中速转速为1600RPM
                                                                                                    高速转速为2450RPM,算出来高速时频率设定为81HZ了

                                                                                             那就是我现在没法达到客户要求了啊

网友A:
用变频电机就可以,,普通电机是0-50HZ
用变频器可以让电机一直80HZ运转吗

网友B:
不能调成80HZ运转。因为你控制的电机频率是50HZ的,而非变频电机,不能超过额定频率50HZ运行。
!!!

网友C:
高于50HZ以后,电机转矩会变小,可能会带不动负载,导致电机发热烧毁。。

网友D:
变频器输出120HZ都没关系,关键是你的电机能否承受得了。

网友E:
变频器输出80可以,关键是力矩太小

网友F:
看负载特性。。。。。

网友G:
完全可以

网友H:
你要说清楚是个啥子设备,才好帮你分析,估计你现在用的是个4极电机,有二个办法:一是把4极电机换成2极电机,二是不知道你的传动方式,如果够力的话,就用皮带轮变一下速,其实这个不难。
我现在是测扭矩的,负载工作时间差不多十分钟之间吧,电机也是变频电机,但范围为15~50HZ,客户提供的是4极电机

网友I:
理论上电气方面没问题,不知机械方面是否能承受得起

网友J:
用变频器去控制普通电机的转速,调速范围有限,低速电机散热不好,高速转矩不行。换电机吧
我用的电机就是变频电机,只是频率范围是15~50HZ

网友K:
可以,我试过80hz。不过注意负载,不要太重了。

网友L:
电气上没问题,机械方面肯定是承受不了的。

网友M:
看什么负载,风机水泵肯定不行,我以前用过的设备85HZ常年运转没事。

网友N:
用变频电机,普通电机不行

网友O:
电机不安全的!

网友P:
可以调到120HZ 这样你的电机功率就没有15KW,损失功率来提高速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J:
用变频器去控制普通电机的转速,调速范围有限,低速电机散热不好,高速转矩不行。换电机吧

1高速转矩能满足负载2低速电机不超70度也用的。

网友Q:
可以的,我用变频器控制超声波机械手的横移电机,最快调到130Hz,用的也是普通电机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R:
M
=975×(P/n)

M--
转矩
(Kg.M),P--
电机额定功率
(KW)

n--
电机额定
转速
(

)

网友S:
引用楼主yu655792于2013-05-23 20:41发表的 关于三菱变频器的请教,这样电机安全吗? :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15KW的,控制频率50HZ、15KW的电机,需要三种速度控制。那么高速可以调成80hz运转吗?如果不能,那么变频器作用是干嘛的呢?很困惑啊?

追问一下:我现在用的电机铭牌参数中转速为:1465r/min,客户要求通过变频器设定:低速转速为700RPM,
                                                                                                    中速转速为1600RPM
                                                                                                    高速转速为2450RPM,算出来高速时频率设定为81HZ了

要看您的電機基本都可以以兩倍運轉,只是要看您電機質量可以嗎?或是您電機改成2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