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三菱软件问题

楼主(2013-05-23):
哪位仁兄能讲解一下在windows xp 版本2002系统上装三菱软件 三菱软件装上了能读程序 和清空PC但不能写入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B:
你安装的版本是多少的,可以安装低版本的软件试一下

楼主:
重装系统后以前存在电脑里面8.52版本的安装出现错误 后来下了个7.8版本的可以打开程序也能读出PLC里面的程序也能清空PLC内存可就是插一段程序插不了 然后我用u盘考到别人电脑也灌不进去 后来用别人电脑重新写一篇在灌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