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鼻子上锡怎么操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3-05-23):
如题,大的线鼻子,120 150 185等怎么做的?我这边都是用液压钳压好后在稀硫酸里泡几分钟(去除氧化物等),同时把锡烧化后将线鼻子浸入锡里,效果还不错。
自学

网友A:
大的线耳一般的都是在锡涡上锡,小的我就用电烙铁上的

QQ:84818626

网友B:
以前在煤矿是用氧焊把铜鼻子烧红,能后加锡。再把线塞进去。冷却。

网友C:
用液压钳压不紧吗?我一般用液压钳压过就可以啦,从没上过锡,也没见出过问题啊

网友D:
楼上说的正题

网友E:
大线鼻子先处理好接触部分,用液压钳压好就能用,不用锡。
小线鼻子用锡。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F:
从125A到500A没见过用锡

网友G:
简单问题复杂化同样是浪费

网友H:
用压线钳压紧,不上锡。

网友I:
想用的久,或者经常有大电流启动,就加锡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线鼻子先处理好接触部分,用液压钳压好就能用,不用锡。
小线鼻子用锡。
我们做小的都不上锡,大的硬线才上。
自学
线鼻子上锡怎么操作?

网友J:
240的我们也没上过锡啊!用液压钳就可以了!也没见什么问题

网友K:
大的线鼻子一般的都是在锡涡蘸锡,小的线鼻子用电烙铁。

网友L:
如果经常晃动的上锡会好些。

网友M:
上锡不是好法子,强电流下锡是会溶的,造成其他的故障。

网友N:
动力线鼻子上锡后接触面会产生不平整,这样反而起到副作用,控制线用鼻子都是上过锡的,所以说鼻子买回后都是成品,选好型号直接用,没必要多此一举,只会适得其反

网友O:
我们都是成品直接用,大小都没上过锡,还没发现这方面出现问题。

网友P:
压线钳大的有16T,压得很紧的,从不上锡.更不同意用稀硫酸泡,这样以后更麻烦,容易氧化.没事找事!!

网友Q:
直接用压线钳

网友R:
大电流直接压,经常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S:
有卖镀好锡的成品线鼻子,一压就得了,多此一举

网友T:
16T直接压紧就可以。

网友Q:
灌锡的话电流大了会融掉的

网友U:
买要一点线耳和压线钳,不要用锡焊。

网友V:
引用 网友M:
上锡不是好法子,强电流下锡是会溶的,造成其他的故障。

等到锡都要溶化的话,恐怕绝缘皮早就化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动力线鼻子上锡后接触面会产生不平整,这样反而起到副作用,控制线用鼻子都是上过锡的,所以说鼻子买回后都是成品,选好型号直接用,没必要多此一举,只会适得其反

规定是要上锡的,现在好多人图方便就不上了。上锡后锡会把线和线鼻子之间的空隙填满,所以上锡是有必要的。至于锡会化掉,如果锡化掉了那线的绝缘层早就没了。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