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计算指令

楼主(2013-05-23):
最近做个程序,控制电机行程的,每一个周期行程增加,于是我用ADD D10 K1000 D12 这么个指令,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前面的条件还没导通,D12中的数据就不停的增加,一直增加到要求的上限,使用计数器也是一样,本来是没执行一个周期计数一次,但是只要一按开始,前面条件都没导通计数器也开始计数,直到计数完成,检查了,程序应该不存在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程序發上來

网友B:
没有程序 不怎么清楚你那个是怎么执行的 有例子最好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使用ADDP D10 K1000 D12呢?

网友D:
你要把你的程序发上来,才能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