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编码器与PC机的连接

楼主(2013-05-23):
绝对编码器用串行口与pc机的连接如何使用,求助

网友A:
看看用的什么通信协议,再找些实例看看。

楼主:
编码器用串行口连接到pc机,主要是为了接受扫描镜片一周的200个脉冲信号,就是不懂怎么发生的,能再指导一下吗

网友B:
等高人解答

网友C:
使用串口的,要看看你编码器的速度和需求的精度考虑了
做串口的通信,要看看你编码器的通信格式和地址,用C或者其他的语言很容易做的,或者你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好了再做程序

QQ:84818626

楼主:
我的导师说用vb编个程序控制就行,c语言也可以吗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