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 STL指令图

楼主(2013-05-23):
三菱SFC STL指令图 32怎么就不对了呢 还有14步后面为什么不能直接用选择性分支呢,请大师指教啊

网友A:
手册上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中在并行汇合到选择分支之间应该有操作步的 可以加一个虚拟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