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基于对plc的狂热。我是学机电一体化的中专生 plc是老师带入门 之后自己自学     出了校门在工作的时侯晚上下班就看看工控书。拿些事例来写点程序      下个月再去进培训班。    在这里很真诚的请教前辈们 遇到一些复杂的题目需要怎么理清思路。 还想请教功能指令需要怎么去学。非常感谢。

网友A:
down.ymmfa.com/?type=fx将这里面的资料都看完吧,你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A:
//down.ymmfa.com/?type=fx将这里面的资料都看完吧,你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B:
功能指令不用怎么管它,当你要实现一些计算时,先列出数学表达式,然后找可以实现这个表达式的指令就可以了,我就这样搞。。

网友C:
給你參考:

0 先了解你要用的PLC規格、功能
1 指令先翻過一下,大概了解一些有那些指令
2 想想看那些指令怎麼使用,以及要如何來應用它們
3 把功能切開,分成幾個小功能,方便除錯
4 指令之間怎麼搭配使用,組合
5 先把功能作出來,再來想辨法,模組化
6 要怎樣去測試你的程式,在沒有硬體的狀況下
7 正常動作程序OK之後,再把最難的異常處理補上
8 初期,建議先練習畫流程圖。先清楚的把流程畫出來,程式就寫的出來。
  在畫流程的過程中,你就會邊畫邊想,問題、疑問就會出現了
9 善用第三方軟體協助自己作規劃。如EXCEL、心智圖之類。

以上你參考看看,祝好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4楼的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