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怎么和台达PLC连接?、?

楼主(2013-05-24):
自己刚刚解除触摸屏和PLC,手里有个昆仑通态7寸的触摸屏,和台达PLC ,编好最简单的起保停电路后,屏和plc不能通讯,请各位前辈帮忙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驱动PLC的中继看看,不要直接操作PLC外围的输入点。
另外通讯线要正确,通讯参数设置要一致。

楼主:
现在输出可以联系上了,也就是说通信可以了,可是X输入节点却不能连接变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楼主,模拟量有没有传输?

网友B:
楼主昆仑通态设置有误哦,你从哪里得出通信上了呢

网友C:
x输入为(只读)请注意,并且看你那串口设备那张图,感觉没有正确选择设备。

网友D:
端口一般默认是COM1,X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E(2014-04-07):
能帮我一下吗,我的也不能连接。。
EH3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