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5-24):
我用三菱FR-S520 变频器 控制电机正反转 电机空载试验 为什么停止按钮的时候 电机停止 但电机有响动 持续2-3秒 显示屏 不是从50HZ直接到0HZ 而是显示一下OL 然后频率停止一个值上 2-3秒后归零 请问为什么 怎么解决 !

网友A:
把减速时间延长点试试
时间我调长了,还是那样。请问变频器能够实现叫电机立刻停止吗?谢谢

网友B:
我记得好像22号参数要改一下的。具体的不记得了。呵呵呵

网友C:
报警代码:oL 失速防止(过电压) 为防止电机的返回功率过大,频率下降停止,
到达过电压切断而进行动作时。把减速时间调长点。 Pr.8把原来默认的5秒改成10秒试试看。还要考虑到你的电机是不是50HZ的。不是的话该Pr.20的频率。也可能是负重过大。
如果立即停止。可以考虑能耗制动。

网友D:
改为自由停车试试

网友E:
接制动电阻

网友F:
变频器停车方式的问题,你电机负载重吗?
如果惯性大要考虑加制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G:
应该考虑制动电阻

网友H:
接制动电阻啊

网友I:
停车太快就会过压 还有就是你的电源电压稳定吗
男儿当自强

网友J:
直流煞車或制動有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