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

楼主(2013-05-24):
二线常闭的接近开关并连一起不能用 啊 、。 我今天调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并3个以上就不可以了,感应到物体还有电压输出。

网友A:
两个的可以的啦

网友B:
是不是PLC 控制的,每个输入的点通过的电流有极限的,特别是传感器的,你用限位开关就好了100个都可以。

网友C:
将每个开关去接通一个中继,然后用中继的常开点串联。不就可以了。

楼主:
我感应一百多个物体啊,每个陪一个我的花多少钱啊,好像电感式接近开关可以啊

网友D:
smc 气缸用那种2线的,5个都没问题

网友E:
二线常闭的接近开关好像是串联的,并联的话,可能有问题。

网友F:
信号端加个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G:
串联多了可能有压降的问题,并联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是不是公共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