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4):
请求各位!急急。谢谢

网友A:
三菱E700变频器与三菱FX3UPLC通讯,除了设置电机的参数,通讯部分参数如下设置:
操作模式选择(PU运行固定模式):     参数Pr79=1
    RS-485通讯站号(设为1号站):         参数Pr117=1
    RS-485通讯速率(设为9600波特):    参数Pr118=96
    RS-485通讯停止位长(停止位长1,数据长7):参数Pr119=10
    RS-485通讯奇偶校验(设为偶校验):    参数Pr120=2
    RS-485通讯再试次数:                 参数Pr121=9999
    RS-485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参数Pr122=9999
    RS-485通讯等待时间:                 参数Pr123=9999
    通讯有无CR/LF选择(无):            参数Pr124=0
    通讯运行指令权(由通讯控制):        参数Pr338=0
    通讯速度指令权(速度由通讯设置):    参数Pr339=0
    通讯开始模式选择网络运行模式:       参数Pr340=1
    协议选择(三菱变频器协议):          参数Pr549=0
    网络运行模式时,指令权由PU接口执行:参数Pr550=2
    PU运行模式时,指令权由PU接口执行: 参数Pr551=2
       设置完以上参数后,变频器重新上电,这个时候可以用PLC通过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