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S7-300 烧DP接头 和151从站模块

楼主(2013-05-24):
S7-300 PLC 从站 烧DP接头 和151从站模块,现象很频繁

网友A:
检查等电位接线保护。

网友B:
你的问题我曾经遇过一样的现像,把CPU电柜和IM151从站电柜的地线连接牢固。绝对不允许电焊机等大电流的设备连接到电柜的地线上。

楼主:
面前我司弧焊工位上有151的模块,焊接时电流通过,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绝缘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解决 谢谢

网友C:
采用专用接地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D(2013-06-26):
把CPU电柜和IM151从站电柜的地线连接牢固。绝对不允许电焊机等大电流的设备连接到电柜的地线上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