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4):
目前有2台机器,相距20米左右,每台使用2台J3伺服,每台输入输出点数大概各32点,没有其他控制要求
由于客户指定plc cpu必须用Q06UDEHCPU,为了节省成本,打算采用一个Q06UDEHCPU+cclink远程模块控制两套系统,这样可以节省一个cpu。
现在纠结的是:4个伺服我是QD75+J3A来控制好还是用Q172H+J3B来做好,这两种系统我都做过项目,当时没太关注成本,这次对成本控制要求比较高,求助各位要是你做这个项目会选择哪个?
用QD75+J3A我的电机线和编码器线就要拉很长,Q172H+J3B可能成本会增加,但用起来会方便很多

@ymmfa

网友A:
太深奥了,看不懂。有空教教我吖!
有好的学习资料麻烦发给我邮箱ap0804303@163.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深奥了,看不懂。有空教教我吖!
有好的学习资料麻烦发给我邮箱ap0804303@163.com,谢谢了

多来这里交流交流就会了

网友B:
友情帮顶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C:
QD75MH4+J3-B    QD77MS4+J4-B
  • 下载积分:+5(冰糖) 以前只用过QD75D,刚刚查 ..

网友D:
    才4个轴,应该差不多,B的应该贵一些
  • 下载积分:+1(冰糖)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4个轴,应该差不多,B的应该贵一些

    就4个轴才难选,多的话直接选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D75MH4+J3-B儀D77MS4+J4-B

    以前只用过QD75D和Q173H,没注意到QD75MH4,感谢提醒

网友E:
    万一坏了!全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