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补偿柜的功率因数表显示负数是怎么回事,有懂的师傅解说一下好吗?先谢谢了!

网友A:
超前 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B:
超前了。也要罚款的

楼主:
超前是怎么产生的?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值班电工说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叫“补偿崩溃性逆转”。

网友C:
用手动补偿,关掉几组,数值达到正常即可

楼主:
电容柜是abb的,挺先进的,会根据用电负荷的大小自动调节的。

网友D:
用自动补偿应该不会的,看一下设置是多少

网友E:
逐一退电容直至归一止

网友F:
过补了,超前了,手动切掉几组电容,直到控制仪表的补偿功率因数为1.

网友G:
设置补偿控制器参数,检查控制器输出是不是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自动补偿应该不会的,看一下设置是多少
也有可能是取样电压电流的相位接反了。

网友I:
一 .电容柜过补了
二.就是相序反了

网友J:
过补了,电容投入过多

楼主:
都是自动控制的,7个变电站有4个都是负数,还是让厂家来看看吧,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