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4):
描述:离线模拟
描述:在线模拟
描述:离线模拟
描述:在线模拟
描述:离线模拟
描述:在线模拟
描述:这个是主画面
各位高手,我是从维纶TK6070触摸屏下载程序,用软件打开离线模拟内容图就全,用在线模拟就不全请看图片,这是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
如果下载到触摸屏和在线模拟一样,没有输入数字方框,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没有和PLC正常连接。

网友B:
应该是跟触摸屏和PLC没有连接上,检测通讯线和通讯设置

网友C:
有些按钮和图标没有通讯是无法显示的